hp cq61加电无显

楼主(2012-10-15):
CQ61集显,接上电源,电源接口的指示灯亮一会儿就灭了,是不是应该常亮啊,加电后电流直接到0.7然后掉到0.14,之后又自动加电,电流到0.7后不动,各部分的供电都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呢,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电源

网友:
我修过一个缺显卡电压的,缺电压么

网友:
查一下电压 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我发现检测针短路

网友:
因该是缺电压

网友:
正常情况下,插电后电源接口的指示灯应该常亮,围绕这个查下

网友:
检测针短路,是有一个电容短了,去掉了指示灯就常亮了,但能加电后还是这样,发现是网卡烧了,换上网卡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