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2012-10-15):
这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
这种二极管常用于笔记本主板里 。我们只要判断是锗型还是硅型即可   代换类型.大小相同即可

网友:
貌似是楼上所说

网友:
ST不是代表是意法公司的吗

网友:
是稳压还是隔离二极管,测测正极是否接地。稳压正极接地,隔离正极接电。。。

网友:
大小差不多的代替个就行

网友:
楼主相机像素挺好,不知怎么照的,我也修过DV 1000的笔记本,二极管直接对地短路,最后拆了就好了,以防万一期间随便找了替换

网友:
应该是过压保护的管子,很多板子都有用,不同的是过压值要注意

网友:
哪个相机照的呀!lz说下。

网友(点评):
显微镜照的基地有的买

网友:
斑竹 跟这一样的可以买的到了 我接了15块的PC104主板维修 ,

网友:
太多太多了..... 在百度里找图片吧

网友A:
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SMBJ54CA,代码为DE,这个你可以从网上当一个“贴片元件代码查询手册”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SMBJ54CA,代码为DE,这个你可以从网上当一个“贴片元件代码查询手册”查一下就可以了 ...

经多见广的高人噢!

网友(2012-11-30):
没见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