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STOP: 0x0000008E 的解析

楼主(2012-10-15):
电脑蓝屏 STOP: 0x0000008E 是什么意思啊??求解
STOP: 0x0000008E (0xC0000005,0x805C222B,0xASE08BAC,0x00000000)求解
提问补充:而且是突然发出像电流短路的“刺刺”声后就蓝屏了           请问怎么解决?

满意答案:
电脑蓝屏分析: 一般是当程序引用不正确的内存地址时,可能会引起0x0000008E蓝屏错误。当这种错误发生成系统登录时,那很可能是开机启动项引起的。 为了跳过开机启动项,我们在开机时按住F8键,选择以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启动。结果可以正常登录。看来0x0000008E问题真的出在开机启动项上。运行msconfig.exe,检查启动项,发现了下面 pe_xscan 的 log 中的几个O4项,确认是电脑中了病毒。 电脑蓝屏解决: 将MSCONIFG里的病毒启动项全部删除后,正常进入系统,然后升级杀毒软件,全面杀毒。即可解决0x0000008E问题。 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错误信息:“0X????????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written”,然后应用程序被关闭。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08e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一是内存与主板接触不好,二是应用程序本身开发时存在BUG。 电脑蓝屏解决: 你如果你新近加入的新的内存,这可能是导致蓝屏代码0x0000008e出现的最大原因。将新加的内存换下或者把内存取下清理一下金手指的地方,再插上看是否能解决,当然也可以换内存试试。 不行的话,重装系统吧

网友:
一般就是内存和系统引起的。。。。自己试试看吧!!

网友:
这种现像多半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内存可能性大

网友:
蓝屏不要看代码维修,代码没意义

网友:
        直接装个系统进去

网友:
出现蓝屏时  。集显机大多是内存和系统问题  独显机大多是显卡和系统

网友:
AM2的CPU有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嗯!像这种情况一般为三种原因   1:是否安装新的驱动程序与软件  2:内存     3:CPU温度过高导致

网友:
最多是内存的问题,还有系统和主板

网友:
内存系统2方面排出

网友:
像8E这样的蓝屏代码,多半是内存接触不良或者内存问题,建议擦拭内存金手指或者更换内存,然后再去检查系统启动项等问题。

网友(2013-07-29):
这种百分子90的内存引起的

网友:
先系统后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