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中黑屏,硬盘灯常量

楼主(2012-10-15):
本来电脑是80G的并口硬盘,后来加了一个500G的串口硬盘,最近总是开机运行一会就不动了,然后就黑屏,这时再看硬盘指示灯,一直亮着,任何操作都没反应,只能强行关机。再开机,运行一会,问题重新出现,求高手指教。

网友:
先检查散热,再看内存、显卡及主板上的电容

网友:
先去掉一个硬盘,不行再装个系统,再检查散热、扫描硬盘等等。

网友:
电源功率够不够

网友:
什么主板? 可以不支持500G的 再个250G以下的 再看看

网友:
嗯!先检查内存啊!再到显卡,可外接VGA看看啊!

网友:
我遇到过是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的,或者散热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呢,多半是电源功率不足引起,希望LZ换个大功率的试试

网友A:
先停用500G硬盘,如正常,电源带负载变差的可能性大。

网友:
I先停用500G硬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79802#lastpost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的,先停掉一个看看。

网友:
一样一样换着试。

网友: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
你是什么主板哦   能不能带大硬盘?

网友:
换个大电源,要嘛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停用500G硬盘,如正常,电源带负载变差的可能性大。

同意,但这会不会和系统也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