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770 复位不间断有下拉动作

楼主(2012-10-15):
接一板子,技嘉MA770,全板电压正常,经过很长时间发现复位一直有一个下拉动作,电压3.3-1.2-3.3-1.7-3.3-2.7.3.3-2.9,一直周而复始,板子现象不跑马,看了下图纸

3VDUAL VCC,双路供电,这到得地方太多了,一般都先怀疑网卡,摘了,无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下拉动作?短路?信号错误?哪位路过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这个现象按不跑码修

网友:
进来学下的

网友:
请高手详解

网友:
bios去掉看会不会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