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 8600Gt显卡认不到

楼主(2012-10-15):
一个zotac 8600GT的显卡,主板认不到,测核心供电1.26V,显存供电1.95V,接口供电5V也有,就是GPU不工作,不发热,不知道再怎么弄了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测量主板到显卡的信号,还显卡的电感是不是坏。

网友(点评):
大师能告诉我,。那里原电杆坏了,会成这样子,

网友:
查一下显卡有一个复位和两个时钟信号正常不。在PCI_E接口边上测。

网友:
谢谢徐老师,我再看看,没测过这两个信号

网友A:
好了,过几天看到一个16V470UF的电容鼓了,开始没有鼓,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了,过几天看到一个16V470UF的电容鼓了,开始没有鼓,换了就好了

核心有共电,,1。2V为啥核心不会发热不会吧,我还没有见过呢,是不是你搞错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有共电,,1。2V为啥核心不会发热不会吧,我还没有见过呢,是不是你搞错电压了

哦,我弄错了,电压没错,核心不是不发热,只是没那么热

网友:
我修9800GT以上的显卡比较多,像低一点的卡,经验没多少,,只能告诉你一个方向,,一个显卡要达到工作需要那些 条件正常,那么这卡就会一定亮,如果不亮,一般存在于核心脱焊,,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核心都脱焊,焊核心是有风险的,所以,你目前要把所有的工作条件测量一下,如果都是正常,你就加焊一下,如果有条件 达不到,你就专修这一块,修通为值。不认卡的问题,,一般都不存在BIOS,问题,,在没有搞明白之前最好不要去动BIOS,也不要听别人说不亮拿去加焊,,你没有准确性的肯定,就不要下抱着试试的太度,很容易爆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