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JV50-PU屏点不亮

楼主(2012-10-15):
ACER JV50-PU屏点不亮,风扇转一会就停了,过一会又转,而且一直转,但屏一点反应都没啊,什么情况啊?
点不亮

网友:
CPU?北桥?BIOS?

网友:
楼猪表达不清 含糊其辞 电流呢 能外接?

网友:
电流都正常,也不能外接。就是风扇开机时转一会就停了,然后不动它,过一分钟又转了,但屏还是点不亮……

网友:
解决了,是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