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高压一体板高压变压器旁边的一个涤纶电容坏了

楼主(2012-10-15):
17寸高压一体板,啸叫过后,屏幕1秒左右熄灭。拆开看,一组灯管不亮,另外一组亮。
不亮的这组高压板上的连接高压变压器5脚和一个三极管集电极的是一个涤纶电容,两边通了。
想起以前一个17寸的高压一体板也是啸叫,换下的。就想拆那个涤纶电容来用。没想到一量,也是这个坏了。
是不是遇到通病了?
这个涤纶电容是cbb19 220nj250 绿色的。不知道用什么可以替代?
直接拆了可以吗?

网友:
cbb 219 绿色的, 这种电容的含义是什么?如何找替换件?
诚心请教各位了

网友:
0.22uf的电容,是不是一般的atx电源用的那种也可以替换,蓝色的,胆状的那种电容?

网友:
晕,都死了。。。。。。

网友:
在旧的高压板同电路上找一个就行了。

网友:
250V 0.22UF就可以代换

网友:
一般都是C5707配合使用的 估计C5707也幸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