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显示器点一段时间后电源灯灭黑屏轻微闪

楼主(2012-10-15):
型号:LXM-WL19BH,症状:点一段时间后电源灯灭黑屏且轻微闪, 图中到高压的保险已断开,输出电容已全换,这是其两个输出19v和6.29v 我个人感觉有点高,有时候14v会上到2十几v,大电容两端308v,其控制IC,LD7575,测各脚电压都有跳变 LD7575换了两个都一样,各脚电压正常为多少?还有这种问题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看看反馈怎么样呢?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看你那板上,高压部分有烧黑的痕迹。

网友A:
把光耦和431换了看看电压跳变吗,把高压断开试下电源管理芯片也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3597-1-1.html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电源振荡芯片旁边的稳压二级管或者是反馈二级管软击穿!

网友:
记得修好之后要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部分不稳定。外界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修错位置了,到高压板上找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3597-1-1.html

多谢!一定会,帮我看下这个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光耦和431换了看看电压跳变吗,把高压断开试下电源管理芯片也会出现这样情况

我现在已经断开了,而且光耦和431都换过了,开关管电容也换了,输出电压17.8v和5.6v

网友:
这个型号的联想灯管老是坏~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正常显示几秒钟。立马断电。然后再开机,正常显示。反复的重启

网友:
改版把那样省心哈哈

网友:
记得这种板电压高的话一般就是光耦到7575之间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把原来的12V断开,改个高压板试下。。。排除下。。。

网友:
我觉得的高压包有问题,常坏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坏的多的是灯管。你查一下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