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用电源会掉电,关机后可以充电!

楼主(2012-10-15):
   来的时候故障是:用电池可以开机,再开机状态下插上电源就断电,单独用电源开机会掉电,电池插在上面,插电源可以充电但是开机还是会掉电,现在才拆出主板后有时候用电源还可以显示,但显示logo后就马上掉电!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有前辈指点一二,我不甚感激!

网友A:
充电芯片吧。换个试下

网友:
先排除适配器自身问题,我认为适配器可能性较大。然后就是适配器输入部分带载不足。

网友:
电源换过没,用的可调还是?CPU供电也有可能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吧。换个试下

我也想换啊,但是在关机状态下是可以充电的啊!

网友:
检查保隔吧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啊 。。等待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