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暗屏

楼主(2012-10-15):
今天接到一台 4416S 机器 AMD的机器 看到AMD 就知道显卡问题 加焊一下 能显示了 但是怎么暗屏了 是LED的 就麻烦了 有那一个师傅 知道 LED 怎么改 请指教
暗屏
显卡

网友:
你换个屏试下 或许 再考虑下是不是还是显卡原因

网友:
有可能屏线接口松了

网友:
先排除呀。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暗屏去查查高压板供电电路,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多机子暗屏可以加焊显卡解决。

网友:
其实最终也是去解决屏供电和信号问题。

网友:
先看屏线和屏有没有问题,
测试升压板有没有升压,一般的LED的灯条的供电大概在20伏左右,有些还会高几伏。

网友:
屏线接口松了或换屏试试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LED照样是可以改电路的 4416一般有个5脚管在接屏接口旁边 你看下 U1025 连接屏线的 没有3.3 拉个3.3过去

网友:
多半4416暗屏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接外接进系统看看,显卡还是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