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0USB口问题

楼主(2012-10-15):
联想G550USB口问题,U盘能正常使用,用鼠标就是有时行有不行。南桥已经换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鼠标 换接口!

网友:
鼠标换过了N个,接口每个都试了

网友:
不会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仅供参考:楼主有没检查南桥到接口的电杆啊?滑鼠电流需求比较大。

网友:
如果每个USB口都是一样,
那就要看一下这些口有什么共通的特点了...

网友A:
你装的是XP的系统吧,如果是换成WIN7就OK,我之前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见识浅薄,问下,电杆是什么!。

不好意思。是电感,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XP的系统吧,如果是换成WIN7就OK,我之前遇见过

我装的是WIN7,XP未试过

网友:
我装过Xp      可以的啊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先,,,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测供电可稳定

网友:
多谢各位热心人仕的发表,直到现在都没法子搞好,什么系统都试了。还有连USB供电IC,电容都换了。都不行。

网友:
USB供电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