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高压板与灯条之间如何判断正负极与主供电

楼主(2012-10-15):
如题,:讲的越详细越好。
我新淘的高压板子是12片针,-5 +2 -5 *2的接头,,
屏上是一根灯条,12针片针。但是不知道灯条是不是-5 +5 -5
还一个问题是*2的板,上*1的灯条会不会保护。
最后一个问题,主供电就是正极吗?
求教了。!!!!
问题

网友:
我用万用表,在原来的旧高压板上测量,确实中间2条为18V,其它无电压。应该能上。吃饭回来上新高压,
待继
嗯 。对的。修好了
版主可以关贴了。

网友:
嗯嗯,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