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示器

楼主(2012-10-15):
昨天来了2个台式机显示器,第一个红屏,结果拆开一看是其中的一个灯管坏了,这个台式机总共就2个灯管,要是换灯管太过麻烦,于是就把坏的灯管的电路信号接上,骗过管理芯片,直插一个灯管,开机后,搞定了。就是稍微有点暗。
第二个测试时,一闪一闪的然后就黑屏了,拆开一看,靠,电容鼓了一大片。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会遇到很多这类问题,灯管问题,电容鼓是很常见的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最好是彻底根除,不然返修的很多

网友:
一个灯管也行,学到了,

网友:
的确,显示器麻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