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亮机BIOS备份

楼主(2012-10-15):
HP 4416s
amd独立  QL64CPU
IO 1091-NU
板号6050A2252301-MB-A03

网友A:
刷完不好使啊,不触发了。。。和你一样的EC

网友:
板号一样不,这机器之前是加电不显示,我以为BIOS问题,从网站下了N个,都不行,最后刷回原来的,然后焊过北桥就OK了,BIOS确定好的,机器还在这测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不好使啊,不触发了。。。和你一样的EC

请确认板号为6050A2252301-MB-A03
这机器BIOS版本太多

网友:
正需要此板的BIOS

网友B:
我怎么不能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不能下载了

权限低,我改下

网友:
时间久了,改不了啦

网友(2012-11-23):
不行,解压报错,请楼主检查

网友(2017-06-15):
板号都一样,,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