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台联想B505一体机的VGA接口是输入还是输出,还有它的VGA接口针脚定义

楼主(2012-10-15):
机器的屏幕被摔的稀巴烂,可这机器还没有任何显示输出接口,拆开看了下主板倒是预留有个VGA接口,就是不知道是输出还是输入,但只有12针,记得VGA是15针啊,大家帮忙研究研究,不胜感激!

VGA接口旁边是接液晶屏的LVDS接口

网友:
大家帮出出主意

网友:
没有输出以前怎么亮的,难道连接驱动板都让你打烂了

网友:
应该有个转接板吗

网友:
VGA哪里需要15针,不是就7-8个针起作用啊啊?

网友:
关注一下,有没有修好了呀

网友:
VGA里面就几个针有用,不是全部有用的吧?

网友A:
找VGA的R G  B 三个颜色,电阻阻值大概是七八欧左右,还有一根行信号和一根场信号,这两根型号线的阻值大概五百多欧了只要接上这几根线再加一根地线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热心人还是很多啊

网友:
你好,这是一体机啊,不是显示器,没有驱动板的,LVDS液晶屏线的接口就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VGA的R G  B 三个颜色,电阻阻值大概是七八欧左右,还有一根行信号和一根场信号,这两根型号线的阻值大概 ...

谢谢你的回复!测阻值的时候是黑笔接地,还是红笔接地啊?还有就是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VGA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一体机是有驱动板的了,至少我现在接触的都是有的(lenovo、HP)
如果没看错的话LZ的第一张图片就是LVDS显示接口了,就是图片有很多差分信号连接的小电感的就LVDS显示接口了。

网友C:
换屏啊,,换屏也不贵,,淘宝应当有屏换的
那个VGA要拆主板出来跑线路,看看模拟信号的相关元件有没有装上,,如果前面的没装上,后面也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啊,,换屏也不贵,,淘宝应当有屏换的
那个VGA要拆主板出来跑线路,看看模拟信号的相关元件有没有装上 ...

淘宝上屏六七百吧,但现在还不确定主板是否完好,跑线路的话技术还不到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是有驱动板的了,至少我现在接触的都是有的(lenovo、HP)
如果没看错的话LZ的第一张图片就是LVDS显 ...

是的,但lvds接口就在主板上啊,图片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网友D:
路过 个人觉得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 个人觉得没有修的价值

拿下来当料板

网友E:
I3的机器,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I3的机器,是吗?

是AMD三核400E

网友:
还是没有弄好

网友(2013-03-07):
红笔接地啊

网友(2014-06-08):
7  9   11脚 R G B   3脚供电   4  5 脚 行 场    6脚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