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lpc总线波形一闪即没求解

楼主(2012-10-15):
机器是方正r620 板号U50SI1 故障电流反复跳  掉下去 跳上来  每次跳上来的时候 lpc总线波形闪一下 就一段就没了    bios刷了    内存排阻的波形呢  也是闪下没了

网友:
刷BLOS试一下,这款机器的bloss比较喜欢坏。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这机器干了北桥都好不了的话差不多就NG的

网友:
检查内存时钟及其他条件

网友:
有大虾前来帮忙吗  小弟江湖救急啊

网友:
是独显的吗。显卡也会一起波形跳一下就没了

网友:
数据还没有到内存,BIOS刷了,检测一下北桥吧。

网友:
SPD  看下有没波形   你那个是集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