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6

楼主(2012-10-15):
HP516客户清了一下灰尘就不亮了,跑码是正常的,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有的说这个本BIOS容易出问题,但我想本来能亮机的,就拆开装上BIOS不应该坏吧,电流1.2跑到2.0再落下来重跑一直这样跑

网友:
补充一下,CPU 内存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机子屏线容易出问题 你看看吧

网友:
外接也不亮呀?

网友:
看屏线有问题很简单,外接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楼主应重点看看,机器有没有掉件,还有就是把没有引脚的那种芯片给焊一下,那种芯片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外接显示吗?

网友:
很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啊,这机器北桥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客户发现机器时显时不显的时候就会去清灰。防不甚防啊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北桥容易出问题,你用风枪过热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看他  自己吧主板给 弄断线没有

网友:
AMDCPU 那就吹一下北桥,楼上的都有这说法了。不知道你试了没!

网友:
此机的BIOS易坏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两天忙没有及时给结果,这个本我修好了,是BIOS的事,刷一下就好了,我真的不理解了,他就清一下灰尘怎么就把BIOS资料整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