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磐手AK780u V20主板显卡插槽问题

楼主(2012-10-15):
显卡是影驰8600GT加强版的.把显卡插到主板主显卡插槽PCI E X16的位置显示器不亮..但系统正常启动还有开机音乐.主板是两个PCI E 插槽的.一个X16 一个是X1的.支持交火的.  但是我现在只能是插在X1的位置才能正常.我现在就是不想插在X1的位置.速度太慢了.
起初我觉得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X1都能亮.为什么X16就不亮了.我之前反复弄过.之前有一次在X16的位置亮了.但是后来一直都没亮过了.bios里面弄了原厂恢复也是不行..是不是BIOS问题还是兼容性啊.我都烦死了.还有请问刷BIOS能有几率修好吗?

补充内容 (2012-10-16 16:37):
还有师傅们建议我刷BIOS和重装系统吗.我想格式化C盘之后换插槽在试试能不能在无驱动下亮.上次亮的时候是没装驱动哦.刷BIOS危险吗

网友A:
是不是你的PCI-E插槽有问题啊

网友:
那个插槽有没有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你的PCI-E插槽有问题,或者你的显卡坏了。以前我也修过显卡不良,在一些主板上能显,大部分主板不能显,你把显卡拿去别的主板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也遇到过 烦死了 跟客人还讲不清

网友:
先洗插槽 在看看

网友:
应该不可能是显卡坏了吧.在同一主板就是下面能用上面就不能呀??
显卡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的.
应该是插槽问题.我插在X16时候我过5分钟去摸上面的两个不知道是电容还是固态电容.总之就是正方形的东西.
怎么不热的.插在下面我摸是热的.是不是插槽坏了???还有你们说的洗板水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PCI-E插槽有问题啊

我想应该是.修的好吗?换要多少钱呀

网友(2015-03-04):
今天碰到同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本来想看看论坛里谁碰到过,结果也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后来不甘心这么对付,经过细心观察,发现第一个显卡槽下面有0欧电阻少了一个,估计是碰断了,换上个0欧电阻马上就亮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