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开机滴滴的响然后正常进系统什么情况?

楼主(2012-10-15):
没有接电池。先砖头电源适配器连接的,开机就滴滴滴的响几声,然后一切正常进系统。有何办法取消这个声音?

网友:
你说的太具体了 听不懂 能不能笼统点 有可能是键盘报错吗

网友:
我也是考虑键盘报错。问同行修笔记本的人说吧键盘拆了看还响不想,

网友:
有时候个别的机器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太好取消

网友:
可以用就好了  管他会滴

网友:
阁下,说的太模糊啦!BIOS叫的声音又很多,不同声音表示不同的故障呢!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刷bios 或者做个系统 看看

网友:
说的太笼统,不会是适配器的事吧

网友: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太模糊不好判断

网友:
这叫声是告诉你 我要进系统了 请把手放上来。

网友:
滴滴是不是喇叭的声音呀

网友:
内存有时候也会这样报错的。死灯闪

网友:
听不懂 能不能笼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