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LXM-L15CH

楼主(2012-10-15):
显示器电源板高压板已测均OK,灯管是俩灯管的 两根都换掉了,现在症状是开开后,开关灯自己关一下亮一下,但是屏是黑的。信号板上电压也有,不知道这种联想的显示器有木有通病?怀疑屏有问题,但是没找到一样的信号板来试,个人测量信号板是没问题就想试下屏的,通病是哪那?

网友:
程序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一例 在废板上拆下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A:
程序的芯片是不是带一个座的 4面脚的芯片对吧

网友B:
先换开关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芯片是不是带一个座的 4面脚的芯片对吧

不是,上面有两个八脚,一个跟IO一样的大芯片,没有跟BIOS一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开关试一下

不是开关的事,开关,电源板,高压板都没问题,信号板电压正常但是是不是他的事不知道,有没有通病啊这显示器

网友A:
看来你这个是新式的单片机了?有图片吗 上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这个是新式的单片机了?有图片吗 上一个看看

不是新式的,就是那种电源板和信号板插一块的,插的那是两排针,一排5个一共10个的那种

网友A:
驱动板上的8脚存储器 一般容量大的是MCU的程序 跟VGA相连的是品牌的LOGO 另外的就是菜单存储数据(可以换空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的8脚存储器 一般容量大的是MCU的程序 跟VGA相连的是品牌的LOGO 另外的就是菜单存储数据(可以换空 ...

这个我知道,不过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吧?我总感觉是屏的事,但是量屏面板没问题,没信号板没办法试,就想问下有没有通病这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不过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吧?我总感觉是屏的事,但是量屏面板没问题,没信号板没办法试,就想 ...

不接屏线嘛,只接灯管,看灯管熄不熄灭,或指示灯有没有变化,如果一样现象,可能是输出电压稳不住,或用一会儿有跳变,才会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接屏线嘛,只接灯管,看灯管熄不熄灭,或指示灯有没有变化,如果一样现象,可能是输出电压稳不住,或用 ...

不接屏线只接灯管灯管是可以亮的 开关灯也不灭,但是接屏线开关灯就灭一下亮一下

网友:
屏线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屏线只接灯管灯管是可以亮的 开关灯也不灭,但是接屏线开关灯就灭一下亮一下

查一下子屏供电有没有短路,接上屏线查电源板5V稳定不,这种可能是屏短路,或是一接屏,电源板5V输出就不稳定了

网友:
故障可能是驱动板。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建议查驱动板上各关键供电点,然后加焊主芯片。

网友:
这机子,就是MCU问题多点,我这有块驱动板,就是你这个型号的,我直接改通用的驱动板上去好了,以前颜色老是变,还有闪的

网友:
此显示器已修OK,是驱动板的问题,更换了驱动板。

网友:
15寸的换驱动板,有点不值。不过有钱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