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D904二极管击穿。怎么代换,可怜可怜我把

楼主(2012-10-15):
液晶电源板哒哒响。。后面的ZD904短路,拆下二极管通电还是哒哒响,ZD904上面写着7.5B 92 是什么型号 ,用什么替换,我这里费的电源板还挺多的

网友:
ZD904  贴片二极管,

网友:
看下那的电压几伏,主要看几伏电压,就要几伏的稳压管

网友:
这个我也没学会,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7.5V的稳压管

网友:
找个同样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啊,那拆下二极管  之后通电 还有哒哒的声音 ,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ZD904击穿后 通电后还哒哒向  小白毫无头绪啊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是一个稳压二极管,一般没有它也是可以的,可能是这一路还有其他的元器件烧了。

网友:
HKC的板子吧 拆掉不用没事

网友:
感觉那个二极管旁边的贴片也不是很正常,测试看看!!
把负载都断开,仔细看电路,能断开的断开!然后测一下5V和12V的电容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