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步SV1-A3312 板上的芯片型号

楼主(2012-10-15):
板子被修过后没有修复到我这边了,求证芯片型号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很奇怪,,,CPU供电在哪,,CPU在哪,,,难道是焊在主板上的那个风扇的下面那块就是U?

网友:
我修过这种主板,是我朋友娱乐城里面的游戏机上面用的。CPU是BGA到主板上的。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手头的这一块游戏机用的主板,跟你的差不多,内存是笔记本DDR3的内存,I\O就是IT8712F-S,一样的。

网友(点评):
旁边的门电路是什么信号?我这边好像没了。谢谢

网友:
我的主板和你的不是一模一样,我的主板I\O旁边的一个串口芯片,没有门电路。

网友:
封贴了!是少一个74HT14.补上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少个74HT14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回复的太晚了。不过还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