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 2.0不触发加不跑码

楼主(2012-10-15):
一客户换下的精英单桥板,一开始情况是有时触发有时好久不触发,果断给他换了板,留下旧板自己学习哈哈,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心相还是开机电路,仔细查了下开关排针,跳线晶振都是好的,W83627EHG67脚无电压,当然不触发,心想这电压那里的那,一跑线看去了桥里,本想焊桥可没有敢,吃过这个亏,在坛里正巧又看了下饼哥的英伟达上电时序,知道了桥的二个待机电压3。3  1.6 ,不过怎么测也没有1.6.只有0.5的一个电压,又查了下没有那个电压是怎么回事,在这里多谢《不懂拒绝》的[维修经验] NFORCE6M-A V3.0不通电速修的贴子,知道这个电压是有AT9173AG的一个8脚IC提供的,一量的确是0.4V,料堆里找呀找呀,好不容易在华硕的一个内存供电附近找到一个,不过后缀不一样,不一样也得试下,迅速焊好,插电,触发啦,不过让人失望的是不跑码,测了供电基本正常,因为还有好多供电不知道怎么测,知道的都测了,对着台式机脚们测试表量了下,发现PCI-E没有时钟复位,问题可能在这里,可没有时钟芯片呀,单桥,那压下桥吧,咦,跑码了,哈哈,关了再开还是跑码,想问上高手象这种情况,不加焊的情况下会不会用的长久……。

网友:
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的,振动或者上散热片要是受力不均都有可能导致故障二次重现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解析了  RT9173更换后电压正常 但还是不出发?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