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i3 进水掉电

楼主(2012-10-15):
客服拿过来说进水  拆机一看 IO 跟网卡进水  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开机一试。  电流直接跳到0.60停顿几秒直接变成0.00  请各位师傅们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BIOS芯片也有水

网友:
明显有短路!

网友:
短路,主板保护电路把电压拉低了。重点检查系统电和有关出发那方面电路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是“触发”。

现在修的不掉电了, 就是CPU不跑码,  我怀疑南北桥也挂了,也进水了,

网友:
看到求助的帖子还真多,
倒是分享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的不掉电了, 就是CPU不跑码,  我怀疑南北桥也挂了,也进水了,

也就是说,掉电你已经搞定了?

网友:
现在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