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HP W19E有的时候屏背光能亮,大多数不亮电源灯绿灯闪烁且有电源板有吱吱声

楼主(2012-10-15):
HP W19E不显示,有的时候屏背光能亮,大多数不亮电源灯绿灯闪烁且有电源板有吱吱声,怎么判断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直接换一块电源板试下,换了不响就是电源板问题,一样响就是看下灯管有没事了,主板好少会有响的问题出现,你有没打空高压试过是不是高压板有没问题

网友:
但是我手上没有电源板好的,我是修笔记本的,顺便修修显示器,能准确判断吗

网友:
可以,打空高压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