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跑码

楼主(2012-10-15):
联想B450,二修机,板号:09244-1 la14 dis mb 48 4dm04 011
拿来时修不亮机,电流在1.1..后两位跳,换内存无果,打内存数据位无波。
拆机看板发现BIOS动过,其它地方没有动过。于是重新刷了一个BIOS还是不行,又重刷了N个版本的都不行。
无意中发现此板不装风扇电流稳定在1.1不跳变,感觉像是没跑码,顺手打了一下CPURST,只有0.4V,又打了一下PLTRST发现只有2.0V,感觉有点低就打了一下阻值,发现对地只有10,一路一路断当断到显卡的时候阻值恢复到五百多,拆到显卡上电PLTRST变成3.4,CPURST变成1.02,电流下降到0.5几,还是不跑码。
打了一遍全板电压和北桥各电压都正常。带灯测试座也正常。由于示波器抓不到ADS#无波判断CPU工作没,所以又刷了几遍各版本的BIOS还是不跑码,求基友们支支招

网友:
都成基友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手头也有台B450电流跑0.8左右的,机器摔过的,3V5V电感脱焊了,焊上能正常上电,但是无显示。南北桥加焊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也请大家支招啊。

网友:
我修到够好几台都是BIOSS问题  是来回跑马 电流也是来回跳的

网友:
装上显卡,重刷BIOS,就好了

网友(2012-11-17):
我收到一台B560的机,开机电流1。5A   GFXCORE 无电,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