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500GT显卡,不显

楼主(2012-10-15):
朋友拿来显卡说不显不要了,我先测一下重要供电没有短路就上电,一切正常就是不显,测一下VGA的5V没有,量一下对地阻值有变小,换下7805后上电有显了。
显卡

网友:
如果说的再详细一点 ,就更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说的比较详细的,显卡上没有5V电压,都要去查7805稳压块,12V进入7805稳压块输出5V电压。然后进入MOS管分别输出GPU和显存所需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