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945主板

楼主(2012-10-15):
RT,开机后各路电压正常,诊断卡跑码C1跑到26 此时按说该启动,问题出来了,自己又重启依旧C1跑26然后又重启,如此反复,请问哪的问题

网友:
26是认不到PCIE设备吧 ,查北桥工作条件或者加焊。

网友:
26和C1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搞过一块技嘉板这样的情况,换IO好的,你试试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一样的板子,换过IO,刷过BIOS,加焊时钟周边元件和时钟引脚正常一阵子又出现一样故障了,修不出,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

网友A:
跑26有的主板是启动了,经测量内存供电8脚IC9214坏更换后依旧不启动,最后问题,北桥不好,已修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26有的主板是启动了,经测量内存供电8脚IC9214坏更换后依旧不启动,最后问题,北桥不好,已修OK。

对,我这板子也坏了内存供电的9214 ,你换了北桥就好了么???还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这板子也坏了内存供电的9214 ,你换了北桥就好了么???还是加焊?

加焊的,有的这主板我遇到过必须换桥的 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