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维修航嘉电源

楼主(2012-10-15):
无+5VSB,无PS-ON

补充内容 (2012-10-16 17:01):
客户时间急不修了,中午换了一个,其实换个电源赚的比修还多

网友:
补充内容:

网友A:
先维修+5VSB,看494的12脚有无供电电压。

网友:
先看副电源5VSB有没电压输出,没的话修热底板,最好先换副电源IC,再不行看300V充放电的时间,放电慢没起振,放电快。负载可能有短路。

网友:
先检查辅助电源正常与否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维修+5VSB,看494的12脚有无供电电压。

没494,有7500,无供电电压

网友(点评):
494和7500是可以直接代换的,功能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先不通电测量确定辅助开关管好坏。
因为有300V电压,通电测开关管是否起振。方法是用直流20V档,红表笔接开关管栅极,黑表笔接地(滤波大电容负极),测栅极电压。
如果是0V,则启动电阻或脉宽调制三极管损坏(开关管附近的小三极管)。
如果是0.5V左右,则启动电路正常,查正反馈电路。
如果是一负电压,表明启动电路和正反馈电路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0-21 21:20):
正反馈部分元件不多,一般就是电容、二极管和电阻,比较好查。
如果测得负电压说明开关管已经起振了。

网友C:
如果没+5VSB,就先查辅助电源电路,tny227这个东西可是珍稀东西哦,找半天没它的资料,估计和TNY268差不多,都是7脚的,查4脚有没有电压5.8V左右,没电压查启动电阻,如果有看看4脚相连光耦有没有烧坏,估计TNY烧坏的几率很高,够胆就按个1014ap或者TNY266-TNY268试试吧

网友D:
没+5VSB,就先查辅助电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通电测量确定辅助开关管好坏。
因为有300V电压,通电测开关管是否起振。方法是用直流20V档,红表笔接开 ...

开始没仔细看图,原来是用芯片驱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5VSB,就先查辅助电源电路

这样是不是线圈砸间短路了(红色接地是我加上去的,实际应该不接地的),二极管是好的,D7是输出+5VSB的

网友(点评):
这个电源辅助变压器短路几率很少,各个抽头间电阻也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5VSB,就先查辅助电源电路,tny227这个东西可是珍稀东西哦,找半天没它的资料,估计和TNY268差不多, ...

4脚有300v,1脚EN/UV连接光耦的,有1.35V;2脚也是接光耦,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5VSB,就先查辅助电源电路,tny227这个东西可是珍稀东西哦,找半天没它的资料,估计和TNY268差不多, ...

刚才说错了,2脚是接变压器线圈的

网友(点评):
1脚启动电压不够,应该是芯片烧掉了

网友(点评):
2脚是接光耦的,4脚是接高频变压器,看定义就知道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是不是线圈砸间短路了(红色接地是我加上去的,实际应该不接地的),二极管是好的,D7是输出+5VSB的
...

这只是大概的图纸,实际不是这样,实际是有三个输出,一个接地的,另外两个不应该接地啊,有一个是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紫线的,同时接到339的VCC引脚,前面输入是有6个抽头的

网友C:
如果有图纸,发个TNY227的脚定义看看,真是够费劲的呀,难道tny227结构不同tny26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图纸,发个TNY227的脚定义看看,真是够费劲的呀,难道tny227结构不同tny268?

引脚定义图在3楼,现在客户不修了,急着用电脑,直接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脚定义图在3楼,现在客户不修了,急着用电脑,直接换电源

变压器先不用考虑坏 在保险处接上灯泡  先换7脚IC看看。

网友:
现在都成了换件工了!

网友:
电源一般没有维修价值,很便宜,再说修电源也很麻烦,也很危险,不专业的话,很容易炸机的。

网友:
等待最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通电测量确定辅助开关管好坏。
因为有300V电压,通电测开关管是否起振。方法是用直流20V档,红表笔接开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你说的方法解决了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