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流行改led灯条进去了?

楼主(2012-10-15):
刚从网上订了2个led灯条, 打算改到lcd里去,  东西还没到手, 看了下介绍,升压板上好像要个12v和5v  ,有弄过这东西的吗?  12v和5v从哪里取? 还有要把灯条放到灯槽里怎么放?全拆还是脚上弄个口, 还有就是灯条用什么固定, 忘大神指点下。。

网友:
12V有点麻烦了。5v,USB就可以了。

网友A:
灯条应该是粘在灯槽里吧。

网友B:
不建议改哦

LED的显色性和CCFL比貌似差很多吧

CCFL看起来比较柔和,LED看起来比较刺眼。

网友C:
有些电源板有输出12v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源板有输出12v 5v的

我说的是液晶显示器, 一般都有这2路输出的, 我是说在哪个位置上取电呢? 随便个电容就可以嘛? 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应该是粘在灯槽里吧。

是粘在灯槽里, 但是怎么粘啊? 用双面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改哦

LED的显色性和CCFL比貌似差很多吧

见人家改过啊,  而且挣钱, 就说改了省电什么的 , 亮度也大  改了一般也不会坏了, 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个,真没改过,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是液晶显示器,

sorry了兄弟,没看太仔细。

网友:
你如果显示器没坏,你去改它,是没有什么必要的,除非是你灯管坏了。改了如果你处理不好,还会漏光的哦,亲,12v,和5v可以在电源板上找,具体在电源板和驱动板的连线接头上。

网友E:
你买灯条卖家应该给恒流板的,把需要的电压接上就OK了。注意要把原机高压板的主供电12V(空载14V左右)、开机ON、调亮ADJ断开再接你LED的恒流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买灯条卖家应该给恒流板的,把需要的电压接上就OK了。注意要把原机高压板的主供电12V(空载14V左右)、开 ...

电压是从哪个地方取呢? 是随便个电容还是有讲究的?

网友:
没改过,要改要拆屏,风险和难度不小

网友:
刚开始改的确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是从哪个地方取呢? 是随便个电容还是有讲究的?

12V和5V电压整流出来一般都接有1个电感,从电感的后端接比较合适。

网友F:
灯管1块钱1根。 你的LED灯条加LED升压板,要多少钱?

网友:
刚才淘宝上看了下,很多买回去自己改搞破了屏,得不偿失啊!如果是灯管坏了改下也无妨,好好得就不要拆了。还有个缺点是亮点不可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管1块钱1根。 你的LED灯条加LED升压板,要多少钱?

30块钱。。

网友:
我说的就是灯管坏了的情况下改。

网友:
一样的,都有风险,只不过灯管便宜,最好跟客户说明,就向做脑手术一样要求亲属签字那样,哈哈

网友:
这样改要看你的LCD是不是双灯的,双灯的地方大,你可以换进去,单灯的就不行了,全拆搞不好会陋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