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懂 笔记本主板开机电路简单总结

楼主(2012-10-15):
开机电路相当于一个工厂的生产控制部门,只有当控制部门发出生产信号给相应的部门,那相应的部门才会工作;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3V、5V供电单元电路,南北桥显卡内存供电单元电路,CPU供电单元电路,都是由电路控制的。如果说生产控制部门受控于经理,那么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经理就是南桥。

开机电路是由开关、开机相关的芯片和南桥组合而成的。简单地说,就是按下开关产生一个低电平(脉冲)触发开机芯片,然后开机芯片通知南桥,南桥负责处理,授权给开机芯片,由开机芯片依次输出相应控制信号开启各个供电单元电路,输出相应的供电。

开机电路开启各个供电单元电路输出相应的供电顺序也称为上电时序,简单地说,就是先开启高电压,后开启低电压。开启顺序,先开启3V、5V,依次,2.5V、1.8V、1.5V、1.25V、1.2V、1.05V,最后开启CPU供电。
不同品牌笔记本电脑的电路设计在第二段:2.5V、1.8V、1.5V、1.25V、1.2V、1.05V,第三段:CPU供电。不同品牌笔记本电脑的电路设计在第二段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差异,但第一段和第三段是完全相同的,一定是3V、5V供电单元电路和南北桥显卡内存供电的控制信号输出后,才会输出CPU供电单元电路的开启信号,每输出一个控制信号都会进行相应的检测和监控,一旦监控过程中发现问题,就会停止下一步控制信号的输出。

网友:
全是中文对新学者来说,确实容易看懂,赞一个!

网友:
呵呵,我也有你这样的一本书

网友(2017-08-01):
想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怎么才能知道主板上每一个IC 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哪?

网友:
高手,学习了,谢谢你的总结。学习笔记

网友(2017-10-18):
楼主知道哪里可以系统的学习到上电时序吗 麻烦告诉我一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