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BIOS设置马上自动断电

楼主(2012-10-15):
翔升风行g30v主板开机能显示,进系统也正常,但是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马上自动断电,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先谢谢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呀,或是BIOS有问题刷BIOS没有呀

网友:
我遇到一个华硕的主板。开机提示15秒自动关机。不知道楼主的故障时什么提示。我的在主板的BIOS旁边跳线好了。

网友:
放电,跳线试试

网友:
神奇故障!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呀,重刷一下看看呀~~~~

网友:
大多冲刷下BIOS  就好了

网友:
主板放电试试,不然查查bios

网友:
我遇到一个笔记本也是这样  很奇怪啊

网友:
到底怎么回事 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