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GC不跑码,检测卡复位一闪一闪?

楼主(2012-10-15):
有好几块七彩虹945的主板都是这个故障,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测内存供1.8V  ,桥供电正常,总线供电1.2V。 CPU供1.3V,跳变时测各个电压稳定,时钟也稳定,IO8712换了2个,IO 37脚也是跳变,挑起37脚测焊盘复位正常不跳变,IO 95脚正常不跳变,IO 32PWROK脚也有跳变,32脚相连的是822电阻,电阻另一端3.3V不跳变正常,822也换了。拆网卡   声卡  BIOS芯片  COM口芯片都拆了,还是一样复位跳变。求解还要怎么修

网友:
时钟IC坏了,通病,,可以去试下

网友:
好的,我来找个时钟IC试一下

网友:
饼哥说过,有的主板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属于正常情况,按不跑码维修

网友:
我前天有个板子,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电压跳变。结果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