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飞线的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2-10-15):
昨天修一主板,时钟芯片无复位,找一同行检测出来并修好的的。我看他是直接从ATX第八针飞一个线,然后在线上串了四个二极管连接到野时钟芯片的复位针脚。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串联四个二极管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请教高手回答。最好能得到饼哥的指点!

网友:
应该是限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打错了,不是电阻,是四个二极管。我用万用表核实了一下的。单向导通的,压降为0.500

四个二极管串联,压降大概为2V,PWROK电压为5V,经二极管之后送到时钟芯片的电压大概为3V左右,降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二极管串联,压降大概为2V,PWROK电压为5V,经二极管之后送到时钟芯片的电压大概为3V左右,降压作用。 ...

测了一下,非常正确。送过去的电压是3.17V。

网友:
只是降压作用

网友:
降压作用。

网友:
把5v降低电压

网友:
为什么用二极管不用电阻来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