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8 卡在iogo上,外设都移除了。还是那样。做了北桥 ...
三星r28 卡在iogo上,外设都移除了。还是那样。做了北桥。

楼主(2012-10-15):
三星r28 卡在iogo上,外设都移除了。还是那样。加焊了北桥,桥直接塌了。取下丛植还是不行,纠结了。
三星

网友:
BIOS刷过了吗?不行的话可能是桥的问题了。楼主的流程有点乱了。先应该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 ,期待结果

网友:
卡logo 为什么干北桥啊 ????? .....................

网友:
关键是他没有编程器的嘛,呵呵

网友:
ati的北桥出问题会导致挡logo

网友:
网上看的,说什么北桥干干可以撑一段时间,本想焊焊,在出事忽悠客户换板子,谁知道直接塌掉了今天定了个北桥,植上去看看。

网友:
那就期待你的好结果啦。如果是AMD的北桥可不是那么好焊哦。

网友:
刚遇到个东芝挡LOGO重启的,竟然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宁愿杀南桥 。网卡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