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经典维修

楼主(2012-10-15):
按开关键 灯一闪一闪 或者不通电 这就是这种本的通病 主板上的大电感虚焊或者脱落了 朝下重新焊接一下就OK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很老了吧,估计都没了。

网友:
我才换了块板子

网友:
唉!老机器啦!维修成本不高啊!

网友(2013-09-14):
我有一台和你说的问题差不多明天看看,

网友:
有时候可以开机,把屏装好有开机掉电,再开就没电了,拔掉电源等下开机又掉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