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贴片元件的焊丝和平时修电视用的焊丝一样吗

楼主(2012-10-15):
焊贴片元件的焊丝和平时修电视用的焊丝一样吗

网友:
买质量好一点的吧,我用的是无铅的,松香2%

网友:
只要熔点低就可以啦。

网友:
63/37锡丝!!!!!

网友:
维修用有铅的吧,用无铅是自找麻烦(有点自私,没办法)。直径细一些,比如 0.5mm 的,63/37,俗称63度含松香焊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