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61维修 示波器可靠吗?

楼主(2012-10-15):
HpCQ61(intel芯片组,NV独显),待机0.01,不开机。
      拆机裸板插电,用示波器一打,首先南桥32.768晶振,看图

起初还以为晶振或南桥有问题,下面再来IO(32.768)的晶振图

此机刷BIOS,刷好的。IO的波形还说的过去,问题是南桥的波形跟频率也偏的太离普了,是示波器碉堡了,还是什么原因。机器是正常使用的。见过有一些台式机也是这样,有一些波形很漂亮,有一些很杂,但都能正常使用。原因搞不明白。

请教一下常用波波修机的大神。。。。

网友:
你这是模拟的吧 我们现在都用100m数字的

网友:
感觉还是示波器受到了干扰,没有测出南桥真实的波形。

网友:
应该是有干扰,现在用数字的波形漂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