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上网本开机电流0.5A不动,维修无果~

楼主(2012-10-15):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U150上网本开机电流0.5A不动,有时过十几秒会掉电,这个板子北桥上看不到型号,晕了,南桥是AM82801IUX是个小黑块BGA(这种南桥以往的机子基本上没见到),南桥很热,求高手指点!!
掉电

网友:
应该要查图子看电流和复位有没有正常工作吧?

网友:
换了个南桥,电流到0.7A大概8秒就掉电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

网友:
北桥做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
高手都隐居了?

网友:
看图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
现在这图都打不到对应的,在论坛下了个是_ll2-11w-980803_qv.pdf的1.5V 1.05V的供电电路芯片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