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尺寸、外观相同,本本的屏幕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2-10-15):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屏幕

网友:
不可以
还要分LED和LCD的,屏线接口是否匹配、屏线引脚定义是否一致,分辨率是否一致,对码片是否有要求

网友:
高分屏可以代换普分屏,普分屏不可以代换高分屏。

网友:
只遇到过戴尔的换了屏还要换屏上的一颗芯片。不然背光不够亮。其他的接口一样通常每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