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0CW9 抖动

楼主(2012-10-15):
这款是飞利浦19的。全屏抖动花屏。换过排线,给屏供电也有5V很稳定。换板就好。但难改有谁知道问题的说下谢谢。原装的换板比较麻烦。知道的说下谢谢
问题

网友:
各组数据线阻值正常吗

网友:
查3.3 1.8是否问题 通杀驱动板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