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8f-s能用8716代换吗?

楼主(2012-10-15):
如题:IT8718f-s能用8716代换吗?
主板是映泰GF7050V-M7 VRE:6.1,原来是代码跑b8,做bga无效,刷bios无效,换新桥后出现全板无复位,原机IO用IT8718F-S,手摸该芯片严重发烫,手头有IT8716F-S,我现在换上了,复位、各路电压都正常,代码还是b8,恳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用原型号代换

网友A:
绝对不行的~!这板我都是亚桥好的~!继续压桥吧~!单桥的~!注意BIOS版本~!再就是内存SPD八角的电压注意了呀~!

网友:
只要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咯

网友:
这个我也学习一下,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的~!这板我都是亚桥好的~!继续压桥吧~!单桥的~!注意BIOS版本~!再就是内存SPD八角的电压注意了 ...

谢谢,换IO搞定。实践证明IT8718f-s和IT8716F-S可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的~!这板我都是亚桥好的~!继续压桥吧~!单桥的~!注意BIOS版本~!再就是内存SPD八角的电压注意了 ...

直接换的新桥,BIOS换了几个版本,最后换了片IO好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