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更换电容修复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10-15):
一台惠科液晶显示器,客户反应说不能显示。通电试机,黑屏,待机灯常亮,开关机按键不受控。开盖测12V、5V、3.3V、1.8V正常,接入VGA信号,控制板ON/OFF针脚电压依然几近为0。试将高压板ON/OFF端接5V,背光正常。当时几乎认定是控制板问题了。一个偶然的发现是,在我用键盘操作关闭和该显示器连接的主机时,该显示器指示灯突然变灯,屏幕也能正常显示画面,只是瞬间即回复之前的故障状态。查找过没有虚焊及接触不良,想到以前碰到过滤波电容拱顶引起显示器黑屏,于是拆下5V供电端的3个主滤波,换上全新的电容,试机30多分钟,一切正常。

顺便一提,拆下的3个电容用万用表测看不出有漏电的表像,容量也都在200uF以上(我的表电容档最大范围200uF)。

网友:
哈哈用示波器测试哈~!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的是三星显示器不显示,5V控制没电压,但电源板供驱动板电压正常,怀疑驱动板可当时手上没有板,只好查电路结果就是一个场管虚焊引起的

网友:
怎么测得,发现的,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换的哪3个电容从表面能看出是损坏么,换下来的有没有测下,是电容没有容量还是??
谢谢分享

网友:
在电脑硬件维修方面我只是个新手而已。帖子里有说到了,我是联想到之前曾碰到的类似故障才想到去换电容的。拆下来的电容以我手上的表倒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换上新电容后就正常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哪3个电容从表面能看出是损坏么,换下来的有没有测下,是电容没有容量还是??
谢谢分享

那些电容外观上倒看不出有何不妥,只要是5V主滤波我就换了。拆下的电容容量用表测量最少都在200uF以上,但换新电容后显示器正常了。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