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跑电路求技嘉P43-ES3G的图纸 !有木有!有木有!各位大虾!

楼主(2012-10-15):
我是一名新手,现在手里只有一块技嘉P43-ES3G的主板,想学习跑电路,另外这主板还有一毛病,不过内存,我估计是北桥虚焊所以没装备就没修了,现在想学习跑电路,可恼求不到图纸,不知哪位大虾手里有....能否奉献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hjq
我这一张技嘉P35-S3L主板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不过内存,各供电、时钟、系统总线都正常,刷过N次bios,换过内存条都没解决问题,期待分享你的成果。

网友:
这板子印象中论坛好像有图。不过内存不一定是北桥,查查负载供电,内存槽第一脚的VREF,两条系统管理总线,SPD电压,BIOS这些都可能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A:
呵呵这个不过内存一般是BIOS坏了,再就是测量内存的SPD第八脚电压是否有3.3V,没有就是烧断线了。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到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B:
求饼哥和徐老师传授跑线绝学,迅维论坛很有实力!

网友:
直接刷bios,一般ok。

网友C:
密码是:rmadept

网友D:
我如果没图纸就不会耗太多时间,效益又不高的话直接放弃,换板。

网友E:
感谢!板子有的时候乱跑码,有时候有可以过,有时候一次开机开不起,按下重启键才能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不过内存一般是BIOS坏了,再就是测量内存的SPD第八脚电压是否有3.3V,没有就是烧断线了。

谢谢了 !回去好好量量看...万用表还是可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如果没图纸就不会耗太多时间,效益又不高的话直接放弃,换板。

换板也想过...板子坏了也有修好的想法,所以问下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密码是:rmadept

特谢,真心感谢你的奉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饼哥和徐老师传授跑线绝学,迅维论坛很有实力!

确实需要大虾们传授下才行,我现在这种情况是一种瓶颈,一定要冲过去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谢!板子有的时候乱跑码,有时候有可以过,有时候一次开机开不起,按下重启键才能开启....

一般刷BLOS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般刷BLOS就OK了。。。

哦 谢了!还以为是北桥问题呢!不然真的就做桥了..我对做桥还是比较有把握!嘿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 谢了!还以为是北桥问题呢!不然真的就做桥了..我对做桥还是比较有把握!嘿嘿!

先软后硬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软后硬嘛~!。。。。。。。。

呵呵,向大虾们学习,

网友:
7楼 有 咯也

网友(2022-12-09):
牛Bokokok跟跟oKokok

网友(2023-04-27):
感谢提供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