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通病问题

楼主(2012-10-15):
今天接到一DELL机器 开机屏幕有背光无显示 大家都知道这种问题故障了 不罗嗦 随像客户报价 拆机后发下显卡被人操过 620未改良的显卡 在库存中掏了个631的显卡 将就着用吧 换好显卡后先外接了下 咦 花屏 难道温度没掌握好??、再次加焊 外接还是花屏 内接照旧有背光无显示 NND 取下来重新植球 外接还是照旧花屏 要疯了 想了想 嗯 又把两个显存换了 在加电点 尼玛啊 还是一样的故障 有点无语了 还能后天去测下显卡的信号了 要么再换个显卡 真心被这个机器操得头大了

补充内容 (2012-10-17 18:12):
百思不得其解 量了下LVDS  屏检测信号没有 还有几个信号也没有 供电正常 可以确定显卡未能正常工作 显卡周围器件也仔细看了 没发现缺件现象 还在进一步研究

网友:
会不会有掉件事或是掉点之类的,可以先把它原来的显卡还原试试呀。。会不会有不兼容的现象

网友:
估计板子断线了,要么有顽固焊点连不上锡球,一点愚见~

网友A:
显存没做下吗。。小心碰上特出问题。。。

网友:
掉点掉料了吧,要不就被做手脚了

网友:
到底是咋回事呢 求解

网友B:
我试过630的可以  631的我还没试过

网友:
kan  you mei you dong  dao qi ta do xi

网友:
是不是给别人做了什么手脚。

网友:
是不是掉点了,要仔细检查一下,掉点或掉件

网友:
这款好多内接不显外接花屏都是显存,   有没有掉件呢

网友C:
我试过一台dell d620 开机花屏,显卡和显存重做还是花,最后发现显卡旁边有2个电阻歪掉了,应该是摘显卡的时候弄歪的,摆正这两个电阻开机正常了。  楼主可以看看显卡旁边是不是少元件

网友D:
这机器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E:
测一下显卡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让后看显卡周围有无掉件,多件和被改过的痕迹

网友:
掉件不太可能  很仔细检查了 显卡换了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显卡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让后看显卡周围有无掉件,多件和被改过的痕迹

供电是正常的 看不出又被动过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都是显卡问题吧

换了三个显卡了 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一台dell d620 开机花屏,显卡和显存重做还是花,最后发现显卡旁边有2个电阻歪掉了,应该是摘显卡的时 ...

对照图纸看了 应该不存在少件或焊歪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630的可以  631的我还没试过

631是630的改良版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没做下吗。。小心碰上特出问题。。。

两颗显存都换了

网友:
别再换显卡了,看看是不是人为的吧

网友:
D630遇到过的都是显卡问题,不过上次遇到一台是不定时关机,结果没搞定,换板了。

网友:
掉点,掉件,错位应该就这几种情况

网友:
论坛有人用过631替换,而且更加稳定!

网友:
GPIO动过了吧,,,,如果真是动过手脚,这是客户自找的,,,找张正确的显卡周围图片,对比一下,看看哪个元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