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加焊显卡

楼主(2012-10-15):
今天收了台联想C510

拿来时屏幕上面都是点点,,花的要命 ,,

300块收下了,,

闲得没事,,打开风枪,,试着加焊,,
装机,,,,可以显示了,,但是屏中间有一条宽过3--4MM的横条,,郁闷,,,请高手帮助,,

试过是屏的问题,,像这种问题,,能修吗??

网友:
屏的话那只能换咯,我们应该都不会,修屏需要专业工具的

网友:
屏幕上面都是点点的时候没有一条吧?那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用风枪吹真是刚刚滴。。。。。。。。。。。。

网友:
屏坏了啊。不能修,运气好的话可能自己会好

网友:
这还不好确实吗?找个带用测试屏试试不就知道结果了。如果只有一条,而其它地方正常,那多半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