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粉点表示什么?他们互相都是通的?

楼主(2012-10-15):
(图片)

网友A:
他们所有都是相同的?粉色的点点

网友B:
说明两条线路是走到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两条线路是走到一起的。

我还是有点蒙 是所有带粉色线还是单一的? 还是本身一跟线连接中的粉点

网友:
不是所有的点都是连在一起的。。是那些相交的点连在一起。。。

网友:
楼主说的是“节点”吧!在电路图中节点表示两线相交。即这两根线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们所有都是相同的?粉色的点点

有点的地方是交叉相连,没有点的地方在电路图中为了画图在电路图中表示交叉不相连,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好理解了:有点的地方就像是马路上的十字路口,交叉相连,条条大路通罗马也就不难理解了,交叉不相连的就好比是立交桥和下面的马路,交叉了,但是没有和下面的马路连在一起,这个比喻有可能不带合适。但是比较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的地方是交叉相连,没有点的地方在电路图中为了画图在电路图中表示交叉不相连,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好 ...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