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迅维学员成果展示--LA4031P诊断卡显示39,不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2-10-15):
10月迅维学员成果展示--LA4031P诊断卡显示39,不显示的维修

维修经过

相关电路图

网友:
经验也有失误啊   修机不能总靠经验来行事
BIOS也不可小嘘啊

网友:
一般机子不是典型或者肯定的问题最好不要先动桥   还是先刷BIOS

网友:
这思路不错,修机老遇到bios多好啊

网友:
换个同型号板子的BIOS也是坏的,这几率还是蛮小的!

网友:
主板上面还飞跟线呢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此法甚好!!!
开关,开机触发用的

网友:
感觉不太清晰,模糊

网友:
看来以后我还先刷BIOS再说

网友:
BOIS 坏的满多的

网友:
bios以后也要注意,要不然就绕到里面出不来了

网友:
先刷BIOS.再动桥稳一点

网友:
BIOS 还蛮重要的

网友:
回个帖顶一下,同时谢谢楼主经验的分享。

网友:
楼主勇气真好啊 !!!!!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坏了

网友:
我一般都不会随便干桥的,不过内存至少会查完内存工作条件、刷过BIOS之后,才会去干北桥。

网友:
神人级别的了。膜拜中……

网友:
楼主的跑码卡是插上就能跑还是飞的线?我的PCI_E的没跑过一次

网友:
没有期待的那么经典

网友:
看来BIOS也常有毛病的

网友:
先软后硬            ,

网友:
先刷BIOS.再动桥稳一点(

网友:
BIOS要的就是确定一定肯定绝对OK

网友:
思路不怎么清晰啊,没有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