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10月迅维学员成果展示

楼主(2012-10-15):
维修经过

相关电路图

网友:
每个都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
请问下,BIOS资料出错,用示波器可以看得出来吗?

网友:
一般先软后硬

网友:
先简单后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出错用示波器 有些可以看波形判断。

哦,那如果却是BIOS资料有问题了。波形和正常有什么区别。 会中断? 或没波形?

网友:
我看了几个案例都有跑码卡测。。我想问下用的是什么跑码卡啊?

网友:
没有我们九月份精彩

网友:
走了弯路,不过最终修好了就好。

网友:
这种诊断卡是哪一种的?

网友: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焊北桥之后故障可能扩大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用的什么诊断卡,我买了两个都不跑代码,PCI_E的

网友:
基地老师 怎么会同意先干北桥 后刷BIOS呢 ?

网友:
BIOS问题还挺多的啊,继续学习中。

网友:
不 够经典啊,那么请教 下楼住 内存不过,就他那情况 ,要是刷BLOS 还不行 ,怎么修呢? 请教 高手。 别说做北桥噢~!